24VAC的流量开关接线怎么接

楼主(2019-08-23):
24v消防流量开关是怎么接线       消防流量开关就是根据流量去指令系统的开关。给流量开关设定上限或者下限,当流量达到此次限定值时,流量开关发出信号或报警,系统将运行或停止。安装在高位水箱出水管总管上,消防管道直径一般为DN50-DN300,铸铁镀锌管道,消防水箱出水管上设置流量开关。高位消防水箱出水管上的流量开关,当有水流通过的时候,开关及时闭合,触发报警,并启动消防泵。

消防流量开关接线

       其工作原理与水流量开关相似。
       水流量开关工作原理是当水流开关内有水流动,水流量≥1.0L/min时,水流开关内的磁芯受水流推动产生位移,磁芯位移带动磁源产生磁控作用使水流开关输出“通”信号。流量开关快易优自动化选型有收录,该信号输入设备控制系统,经控制系统实现控制作用,当水流量小于启动流量时,水流开关输出“断”的信号。

       控制系统产生与上述相反的控制作用。其实就是水流开关当管路中的水流量大于1L/min流量时,磁芯在水流作用下产生位移并带动磁源产生磁控作用使传感器输出"1"开关信号,该信号输入到设备控制系统,经功率扩放大后实现以水流量控制的目的。当管路中的水流量小于1L/min流量后,磁芯在复位弹簧推力作用下带动磁源回位,使传感器输出"0"开关信号,停止系统的工作。
        流量开关就是根据流量来指令系统的开关的在水流量高于或者低于某一个设定点时候触发输出报警信号传递给机组,系统获取信号后即可作出相应的指示动作。因其具有灵敏度高、耐久性强等优点。常被用在各种工程场地。流量开关怎么接线的到这里结束了,还有问题,欢迎您随时联系咨询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