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这样的通断控制器件

楼主(2019-08-23):
该器件用来控制负载的通、断,要求如下:
1、负载:220V,1A。
2、控制信号:2V,直流,电流尽量小。因为是从LED上偷来的。
3、控制逻辑,下面两种能有一种就行:
(1)正逻辑:有控制信号时通,无时断
(2)负逻辑:无控制信号时通,有时断
4、电源:最好不要专供电源。

当然你会说:这不是继电器吗?但市面上没有这样的继电器。

网友A:
2V作为控制信号去到三极管,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正逻辑,当然继电器要有适当的电源供电

网友B:
用光耦啊,MOC3041之类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V作为控制信号去到三极管,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正逻辑,当然继电器要有适当的电源供电 ...

我不想外加电源,你看这样行吗,其中固态继电器是LH1056AAB,输入 1.2 到 1.5V,可能要再加个电阻(图中没画)。它的输出不分极性,不怕220V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光耦啊,MOC3041之类的即可

谢谢,MOC3041好像还不到20W,得再加个继电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MOC3041好像还不到20W,得再加个继电器吧?

再加个可控硅啊,光耦触发可控硅

网友C:
市面上有这种直接的继电器,关键是看你如何做,用磁保持继电器,只是不能频繁动作

网友D:
有1.5V的低电压继电器,电力系统里有用,其它场合可能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1.5V的低电压继电器,电力系统里有用,其它场合可能不多

TB 上买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有这种直接的继电器,关键是看你如何做,用磁保持继电器,只是不能频繁动作 ...

这个应用倒不需要频繁动作。但 TB 上的磁保持继电器动作电压太高,负载也只有60W。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应用倒不需要频繁动作。但 TB 上的磁保持继电器动作电压太高,负载也只有60W。 ...

你干脆买个固态继电器吧,简单省事,驱动信号只要能点亮一个红外LED就行

网友C:
已经说了是挤兑LED的电流来驱动的,这种模式以前用过,就是利用电容储能,达到瞬时动作磁保持继电器或复位磁保持继电器,直接驱动是不行的,用光耦MOC也是可以的,但是也是需要储能的,可靠的驱动电流是2mA以上,保持试验过,100uA基本能保持,自己可以去想想

网友E:
楼主的要求不就是个小触发电流的可控硅吗?不知是否符合楼主要求。

网友F:
控制交流供电负载的通断用双向可控硅最方便。用光耦去触发可控硅,满足2V驱动电压的要求,但需要mA级电流。如果采用热地设计,可以用晶体管去控制触发,这样电流需求可进一步大幅降低,但能否采用热地设计需要看产品有无强制安规要求以及“窃电”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