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解大牛分析下BTA16 可控硅发热原因

楼主:
该电路用于控制220V电热丝正常,挪用到直流24V上就不受控(打开后关不上了),不知道是不是电路不对?

楼主(点评):
是不是这个可控硅不能用于直流控制,需要改用MOS管来控制?

网友A(2019-08-23):
晶闸管只有在电流降低到维持电流以下时才能够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闸管只有在电流降低到维持电流以下时才能够关断。

该怎样改呢,(输出负载是24V 12欧发热片)当输入电压低于19V时,输出可以控制打开,但关不上;当输入电压高于19V,输出无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怎样改呢,(输出负载是24V 12欧发热片)当输入电压低于19V时,输出可以控制打开,但关不上;当输入电 ...

如果仍要使用双向晶闸管,此电路不能用于直流,也就是没办法改。
24V直流,改由MOS管控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仍要使用双向晶闸管,此电路不能用于直流,也就是没办法改。
24V直流,改由MOS管控制好了。 ...

好的,正在换MOS管方案,谢谢

网友B:
可以在直流控制,不过需要额外关断器件,否则,直流是没法简单用交流线路来实现的。
鉴于你供电降低到了直流24V,则该状态下,MOS的性能会远优于可控硅,合理的导通电阻,可以让你发热大大降低。
需要注意的是,MOS管开关由于关闭比较陡峭,对负载引线和寄生电感非常敏感,所以,原理图上面吸收电阻和电容必须保留,可能电容容量还得增加几倍或者几十倍,不过耐压不高,哪怕用到uF级别,吸收负荷也不会太高。

楼主(点评):
嗯,参考您的建议进行设计调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