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鼎盛合蓝牙电子秤PCBA方案芯片CSU1281

楼主(2019-08-23):
CSU1281芯片是鼎盛合一个8位RISC架构的高性能单片机,集成了24Bit高精度ADC和LCD显示模块。特别适合多显示点阵和外设的产品。

高性能的RISC CPU:

8位单片机MCU

内置4K×16位一次性可编程存储器(OTP ROM)

256字节数据存储器(SRAM)

只有37条单字指令

8级存储堆栈

模拟特性:

24位分辨率,有效精度20位(PGA为1时,输出速率为25Hz)

内部集成的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ADC的输出速率3.8Hz~15KHz

内带电荷泵、鼎盛合(peakcoo.com)

内带稳压器供传感器和调制器

专用微控制器的特性:

上电复位(POR)

内带低电压复位(LVR)

Timer

8位可编程预分频的8位的定时计数器

扩展型看门狗定时器(WDT)

可编程的时间范围

外设特性:

19位双向I/O口外加2位输出口

2路PDM脉冲密度调制器输出

1路蜂鸣器输出

4×24/8*22的LCD驱动

可选择内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

可选择两种不同的LCD驱动波形

可选择不同的偏置电压产生方式

2个外部中断

低电压检测(LVD)引脚

网友A(2019-10-06):
谢前辈大神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