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8501--ZCC8501性能更优越

楼主(2019-08-23):
AC, dc, dc-dc, ic, ps

无锡至诚微电子的ZCC8501支持DC-DC8-120V宽输入电压超低静态功耗8-120V转5V3A共享电动车GPS定位智能锁降压供电IC替代MP4689、替代SY8501 替代SY8502

ZCC8501 100V耐压降压DC-DC.pdf

网友A:
做辅助DC DC 还是不错的,这里必须吐槽一下 说明书做的,最大占空比或者最低压差,手册里面居然没有。

网友B:
国内的器件应用手册基本上都不是很完整,这方面有待提高。

网友C:
我也是用的这个IC做降压,80左右转12V,在用SY8113B做12V转4.2V给GPRS模块供电,有电流声音,而且稍微有点大。

测试功耗,在轻载的时候SY8501转换效率也比较低,12V端有2mA电流,输入端80V也有2mA左右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