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存储问题

楼主(2019-08-23):
PIC单片机的Memory 中的Data和Program Word 都存放什么数据   刚使用Microchip的小白  希望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Data: 放数据,比如变量 Program word:放程序

网友B:
就是RAM和ROM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RAM和ROM的区别.....

其实主要是目前使用PIC16F1828单片机的时候代码可能写的不是很合理  有一个功能块占用很大的Program Word 和Data  由于水平有限 对优化方面经验较少  因此想知道怎么着手减少占用  毕竟单片机资源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 放数据,比如变量 Program word:放程序

其实主要是目前使用PIC16F1828单片机的时候代码可能写的不是很合理  有一个功能块占用很大的Program Word 和Data  由于水平有限 对优化方面经验较少  因此想知道怎么着手减少占用  毕竟单片机资源有限

网友C:
这个想要优化存储空间的话,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主要是目前使用PIC16F1828单片机的时候代码可能写的不是很合理  有一个功能块占用很大的Program Word ...
代码写的不合理,不要紧..pro版的编译器不来一发么?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写的不合理,不要紧..pro版的编译器不来一发么?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问题的. ...

pro版编译器???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想要优化存储空间的话,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