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CS5171 +12V转±5V

楼主(2019-08-23):
正端输出在11.65V 负端会由底到高 升到0V 有用过的大佬解释一下吗 求指导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
三脚跟四脚未接

楼主:
5脚 8脚的电压是11.81V   1脚 0.35V 2脚2.8V  3脚2.76V  4脚1.40V

网友A:
这个IC不能用在12V转正负5V。
它只能升压,5V转正负12V倒是可以。

网友B:
D2 去掉, D3 接 +5V 试试。大概可以出+5V,应该有负电压出来,能不能正好出 -5V 不好说。

楼主:
上电后 负端输出0V 断电之后就有电压了 从-4V慢慢降 再次上电会再次上升到0V

网友C(2019-11-18):
请问解决了吗,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

楼主(2020-02-18):
引用 网友C:
请问解决了吗,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

这个片子无法输出±5V,可以输出±12V

网友D:
1.28K和10.72K的电阻买不到,可不可以换成其它阻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8K和10.72K的电阻买不到,可不可以换成其它阻值的?

可以用电位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