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过流保护电路。

楼主:
电流的流向是什么样的?是过R79到VOUT  还是过V10M,B,E到VOUT? V10是如何动作的呢?

(I2LZ8UFV`8HFU`9GI9WP~J.png (27.96 KB )

楼主(2019-08-23):
VOUT电压是多少V?

网友A:
R79上面得电流大到让R79的压降超过0.7V,V10就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79上面得电流大到让R79的压降超过0.7V,V10就导通了。

请问这个电流流向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79上面得电流大到让R79的压降超过0.7V,V10就导通了。

是经过V10的 BE 还是经过R79?

网友B:
负载电流主要甚至是全部流过R79的。随着流过R79的电流增加,R79两端的电压亦增加,而V10的发射结电压就是R79两端的电压。当V10的发射结电压增加到0.7V左右,V10开始导通,V3的栅极电压会随之降低,V3的导通程度下降,输出电压则下降,以此来达到限流的目的。当V10未导通时,负载电流全部流过R79,当V10导通时,绝大部分负载电流依然流过R79,只有很少一部分流过V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流主要甚至是全部流过R79的。随着流过R79的电流增加,R79两端的电压亦增加,而V10的发射结电压就是R7 ...

嗯嗯,很小的那一部分电流就是IB吧,V10导通为什么会导致V3 G级电压降低,没看太明白。

楼主:
各位老哥们·V10导通为什么会导致V3 G级电压降低

网友C:
NMOS是VGS为高导通的,V10不导通时G级电压时稳压管的电压,导通后就分流降压了,电流过大了 VGS等于-0.7V ,截止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MOS是VGS为高导通的,V10不导通时G级电压时稳压管的电压,导通后就分流降压了,电流过大了 VGS等于-0.7V  ...

不太对啊, 你这个解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很小的那一部分电流就是IB吧,V10导通为什么会导致V3 G级电压降低,没看太明白。 ...

如果R79上的压降不足以使V10导通,那么就没有Ib。至于为什么V10导通会降低V3栅极电位,把V10的CE极在导通时想象成一个可变电阻(可以这么等效),再考量与R7、R11的分压,该明白了吧。

楼主(2021-08-19):
引用 网友B:
如果R79上的压降不足以使V10导通,那么就没有Ib。至于为什么V10导通会降低V3栅极电位,把V10的CE极在导通 ...

请问一下,因为有着V8的存在,MOS管GS电压差应该永远都是Vz=6.2V,MOS管导通的程度应该是不会变化的把?那是如何控制输出呢?

网友B(点评):
V8仅可以限制最高电压,所以你的理解是错的。

网友D:
2年咯 楼主还没想明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2年咯 楼主还没想明白么

突然忘记这个东西了,最近有空,又回来继续学习。版主说的倒是理解了,但是有个稳压管这个地方还没理清楚, 前辈解释一下。因为有着V8的存在,MOS管GS电压差应该永远都是Vz=6.2V,MOS管导通的程度应该是不会变化的把?那是如何控制输出呢?

网友D:
你的误区在:“MOS管GS电压差应该永远都是Vz=6.2V”
是最大只能是6.2V,不是永远都是6.2V。

网友E:
好像工作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误区在:“MOS管GS电压差应该永远都是Vz=6.2V”
是最大只能是6.2V,不是永远都是6.2V。 ...

知道问题了,谢谢。

网友F:
如果Vout对地短路,MOS管大概率烧掉。
这时候MOS管要承受7.5V,10A以上的功率。
这个电路根本不是“保护”电路,而是限流。

网友G:
如果VOUT短路,会导致R79电压上升,上升到能够导致V10导通的时候,24V的电流流过R7 R11和V10,导通后的V10的C E相当于一个电阻,简化电路,就是24V串联5.1K --300R--Rce---7.5V,计算电流I = (24-7.5)/5.1+0.3+Rce,然后计算出每个电阻的压降,然后可以计算出R11上端的对地电压,然后可以算出V8两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