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新的新手咨询很没水平的问题

楼主(2019-08-23):
大家好,我是超级新手,搞软件开发的,压根没电子类技术背景,但是由于某些原因我需要实现一套基于arduino的硬件,遇到以下问题,恳请大侠门指教:
1、我拿到的方案使用步进电机A15K-S545-G10和步进电机驱动器MD5-ND14,请问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的型号是固定搭配使用的吗?也就是说同样的步进电机是否可以配其他驱动器?
2、如果问题1答案是可以,选驱动器时候应该注意哪些参数才能和电机匹配使用吗?
3、A15K-S545-G10和MD5-ND14查了下貌似是韩国制造的?感觉价格昂贵,是否有相似性能但价格低廉的方案可以替代呢?

谢谢

网友A:
一般驱动器都支持多种电机,只要驱动器支持你的电机就可以使用。
没用过你说的这个型号,你可以根据参数选择类似的驱动器。
或者咨询驱动器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驱动器都支持多种电机,只要驱动器支持你的电机就可以使用。
没用过你说的这个型号,你可以根据参数选 ...

谢谢!!!补了个参数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补了个参数图。

一般来说,功率步进电机,你需要匹配的有这样几个参数:
是不是行星差速的,是则需要知道差速比
然后就是力矩
然后就是相数
最后当然还有安装体积尺寸。
上面几个匹配,则你就完全可以用国产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伺服机)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功率步进电机,你需要匹配的有这样几个参数:
是不是行星差速的,是则需要知道差速比
然后就是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