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微分电路

楼主(2019-08-23):
电路如下图:

请问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之间的关系式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上图才有“微分”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入方波则微分特性立现。

且方波脉冲宽度要远大于RC时间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方波则微分特性立现。

你说反了吧,出现不连续就是没有微分特性了。

楼主:
一步到位:

何时成立,不言自明。

楼主:
这个问题,不算难吧,搞不定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不算难吧,搞不定吗?

估计要学数值分析才会明白。估计吧。

楼主:
考虑到信号源阻抗和负载电容,实际微分电路等效:

输出电压值太小了,加放大器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