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7423使用SSI0做串口通信,如何使用printf函数进行数据打印?

楼主(2019-08-23):
请问各位大佬如何使用prntf函数进行数据打印,我用51单片机实现printf函数的方法,将发送标志位TI在初始化的时候置1了没有效果,无法打印,请问该怎么操作

网友A:
需要初始化串口,同时重定义char putchar(char c);函数

InitUart();

char putchar(char c)
{
        SBUF = c;
        while (!TI);
        TI = 0;

        return c;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初始化串口,同时重定义char putchar(char c);函数

InitUart();

7423的串口打印不是这样做的

网友B:
附件是7423的SSI0 UART串口打印参考程序,使用方便调试的时候使用printf打印数据,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
占用的IO资源有P12和P13用作串口的发送和接收。
占用的中断资源有SSI0中断。
[payamount]10.00[/payamount]
[pay] 7423_SSI0_UART.rar (12.86 KB, 下载次数: 0) [/pay]

网友C:
你可以参考这个程序,重写Putchar函数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参考这个程序,重写Putchar函数实现

我按照提供的写了,请教下如何可以打印变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