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32M625低压BLDCM驱动方案简介

楼主(2019-08-23):
PT32M625低压BLDCM驱动方案简介

网友A(2019-11-22):
请问一下,这个供电是多大,是15到90V吗,可以用220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供电是多大,是15到90V吗,可以用220v吗

这块板子的输入电压是15VDC 到 90VDC
220VAC输入,需要使用PT32高压方案。可以与PTC代理商联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块板子的输入电压是15VDC 到 90VDC
220VAC输入,需要使用PT32高压方案。可以与PTC代理商联系。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