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Keil C51中函数的绝对地址定位问题

楼主(2019-08-24):
某此时候需要对函数绝对定位,在网上找了些函数绝对定位的方法如下:
1)    在程序中编写一函数 myTest
              void myTest(void)
              {
                     // Add your code here
              }
       2)    使用 KeilC 编译器定位绝对地址的函数, 打开 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菜单,
              选中 BL51 Locate 选项卡, 在 Code: 中输入:
              ?PR?myTest?MAIN(0x4000)
              把函数 myTest 定位到程序区的 0x4000 处,
              再次编译就可以了.
按上面的无法通过编译,这是为什么?

楼主:
大家都没有搞过吗?

网友A:
?PR?myTest?MAIN(0x4000)   这里是定义的  main()  函数的地址
先看仔细手册, 弄明白怎么回事再试吧

网友B:
可能要用lx51

楼主:
怎么用?C语言的函数绝对定位比汇编复杂多了

网友C:
用C51的扩展关键字 _at_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C51的扩展关键字 _at_

_at_不适合于函数

楼主:
看起来大家都没有用过绝对定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起来大家都没有用过绝对定位

用的
BL51与LX51语法不同,
好久没有用51做项目了,语法不太记得了
看51帮助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