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个稳压型号

楼主(2019-08-24):
字是看不到了,引脚排列是这样的3.3V稳压,可能会是什么型号?

楼主: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调试的时候手上没有3.3V稳压,就临时拆了一个没字的,接上去能用,然后等HT7333到了,换上去不能用,换1117-3.3也不能用。想问问看谁知道这样排列的稳压可能是什么型号。

网友A:
型号:RS3005-33YE3

丝印代码: SC33

功能:3.3V、150mA 高输入电压LD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型号:RS3005-33YE3

丝印代码: SC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RS3005-33YE3

丝印代码: SC33

谢谢

网友C:
1117系列肯定有能满足你的型号
厂家不一样1和3管脚的定义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17系列肯定有能满足你的型号
厂家不一样1和3管脚的定义不一样

1117用不了啊

网友D:
78L33

对。这个型号L78L33ACUTR淘宝可以购买。输入30V,输出3.3V、1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