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GD32E230 待机唤醒不了,急!

楼主(2019-08-24):
哪位朋友可以帮一下,代码如下,PA0下拉一个100K电阻;进入待机状态后,醒不了: 触发PA0管脚;
        /* clock enable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PMU);

          pmu_flag_clear(PMU_FLAG_RESET_WAKEUP);
    pmu_flag_clear(PMU_FLAG_STANDBY);

        // WakeUP_Init();
//          ckout_config();

  /* enable wakeup pin0: wakeup key */
   pmu_wakeup_pin_enable(PMU_WAKEUP_PIN0);           //PA0/PB5,PB15,PC13: 唤醒管脚。

        //标准模式睡眠. RTC ON(IRC_40K); 3.8uA.待机模式。
        pmu_to_standbymode(WFI_CMD); //CPU进入睡眠中。
        //while(1);

网友A:
把100K下拉电阻去掉试试?PA0使能唤醒功能后,内部就已经下拉了,应该不需要再外接下拉电阻

网友B:
这是何种低功耗模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