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电机FOC驱动中,为什么Iq和Id通过PI控制器后就变...

楼主(2019-08-24):
大神们,请问在电机FOC驱动中,为什么Iq和Id通过PI控制器后就变成Vq和Vd了呢?
PI控制器输出的只是一个偏差值,这个偏差值是需要叠加在被调节量上才有用。
难道Vq和Vd有初始值(被调节量)?怎么设定Vq和Vd初始值呢?

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初始值位o,pi输出是认为认定的,感性负载,L*di/dt就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值位o,pi输出是认为认定的,感性负载,L*di/dt就是电压

Id是励磁电流,Iq是转矩电流,都是直流分量,都是相对于转子的。 Vd 和 Vq也是相对于转子。 你是说PI输出是人为认定的?

楼主:
目前仍然没搞明白,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啦

楼主:
已明白

你好,能讲一下这块的原理吗?我也在研究FOC,这个地方也挺迷惑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