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池反接保护问题

楼主(2019-08-24):
如图,  2组电池并联后给设备供电,  单节电池1.5V.  或3.6V。  目前靠肖特基二极管防反接,可压降损耗还是大。想提高电池的用电效率。看过MOS管的方式,也没想出好办法。 主要考虑各种情况的反接。 麻烦请教高手们,谢谢

楼主:
谢谢, 可是那个电路对单组电池反接能起作用。 我这是双组电池, 主要目的是防止电池反接后对两组电池本身的损坏。 负载本身有保护了,不怕电池反接。

网友A:
那个贴子也是你。

用防反接接头不行吗?

网友B:
用MOS管防反接是压降损耗最低的办法,不过楼主最好还是采用合适的工艺结构来避免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