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全系带USBHS的单片机,只要用USBHS,那么CAN2就不能用

楼主(2019-08-24):
1.STM32 全系带USBHS的单片机,只要用USBHS,那么CAN2/CANFD2就不能用。
2.STM32的CAN IP核设计的是CAN1做主,CAN2 做从。这样CAN2必须依赖CAN1. GD也是如此,还希望GD把这个改过来,不要弄成阉割版的。
3.希望GD以后出的单片机USBHS 不影响CAN2/CANFD2.
4.内置USB高速PHY就更好了。

网友A:
这不是与ST的一样吗?
其实两个CAN并没有分主从,只是SRAM访问的不同。

网友B:
我支持楼主的想法,GD兼容ST是不错,但也希望能把ST广受诟病的地方修改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支持楼主的想法,GD兼容ST是不错,但也希望能把ST广受诟病的地方修改掉

最新的RISC-V内核,好像还是这个尿性。

网友D: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E:
GD32E103C8T6 带两个CAN, 我USB跟CAN2重定义可以用。 CAN1貌似也可以重定义,但不知道是否按你所说的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