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请问如何用mos管代替二极管防反接

楼主(2019-08-24):
(图片)

网友A:
晶体管应该行   MOS管不知道怎么接等效为二极管

楼主:
主要是考虑mos管导通压降特小, 可是的确没想出好法子保护两组电池可能反接互相充电损坏的情况。 晶体管压降也大。

网友B:
如果只是防反接,为什么不用防反接接头?

楼主:
哦,主要是有结构做的电池仓,像手电筒似的。结构上没有办法做接头了。所以只能靠电路实现。谢谢

网友B:
电池仓?这个更好办。

电池一般负极是平的,正极是凸的,

这是电池本身的防反接设计。

一个合格的电池仓(座),电池装反时负极是接触不了的。

网友C:
找找理想二级管的方法看能移植过来不
锂电池的保护板也是这样弄的s

楼主:
理想二极管找过, 貌似大电流的少。 需要过2A的电流。    电池仓是筒型的,更换电池要倒进倒出的那种,这种结构不好弄。  谢谢楼上各位的高招。麻烦继续

网友D:
一路的示意图。三极管用作高压保护,R1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

楼主:
谢谢, 这种情况试过。但由于是2组电池正极是并联的,如果其中一组的某一只电池反接了, 另外一组的正极输出电压还能继续给反接的这一组充电的。所以还不能完全防止倒灌

网友E:
论坛多次讨论过防反接电路。这里再贴个防反接电路看看。VIN电压不能高于Vgs太多。

网友F:
楼主可以试试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