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tooth]
CC2541能支持10个外部中断口吗

楼主:
我要用CC2541做一个遥控器,有10个按键,低功耗休眠,外部中断唤醒。

我有个问题,STM32外部中断IO口序号不能重。比如PA5和PB5一起用,貌似就不灵了。

CC2541  P0,P1,P2只有8个IO口。我想请问,如果10个按键,10个外部中断口,能行吗?

会不会互相干扰?谢谢!

网友A(2019-08-24):
最简单的就是10个IO统一串联到一个中断,然后中断中判断是哪个IO产生的

网友A:
10个外部中断口还真是没有见过的。

网友B:
按键干嘛用中断进行?可以扫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干嘛用中断进行?可以扫描的啊

要唤醒休眠模式呀

网友C:
理论上可以,cc2541支持18个中断源。
也可以把10个按键另外通过一个外部或门,接到一个中断io,然后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去读取10个io的状态

网友C:
或者干脆用一个io扩展ic来扩展

网友D:
读一下结存器就可以了啊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经搞好了。

网友E:
觉得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F:
当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