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竞赛] 无线通讯蓝牙

楼主(2019-08-24):
请问上位机通过蓝牙发送到单片机的数据存到哪里了?怎样才能获取呢?

网友A:
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B:
这个不是串口通信的吗?

网友C:
用串口转蓝牙模块实现无线通信

网友D:
蓝牙模块使用的是AT命令?

网友E:
蓝牙通讯跟手机蓝牙连接一样

网友F:
无线串口用的是串口

网友F:
可以通过串口来进行无线通信的模块

网友G:
只要了解串口通信

网友H:
单片机的串口就随便对接了

网友H:
代码和连接普通串口几乎一样。

网友I:
进行串口通信

网友J:
设置中断,然后读取串口就行了。

网友K:
可以在我们带有蓝牙功能的mcu上做二次开发。

网友L:
看你程序怎么写的啊

网友M:
这个 让我怎么说呢  应该适合缓存里边吧

网友N:
接收数据缓存啊

网友O:
中断啊 轮询啊 都行

网友P:
应该就是串口里吧

网友Q(2019-10-06):
嵌入式蓝牙串口通讯模块。

网友R:
买蓝牙模块需要两个 两个单片机各一个 蓝牙模块使用的是AT命令 不同的蓝牙模块AT命令字可能不一样

网友S:
资料里肯定会有模块应用电路

网友T:
有些蓝牙模块是用串口通信的

网友U:
APP有专门的蓝牙调试的APP

网友V:
直接用单片机上的串口与蓝牙模块通信就行了

网友W:
两个蓝牙串口即可

网友X:
有模块了就看模块手册

网友Y:
跟单片机的串口通信是一样的

网友Y:
蓝牙串口模块直接就是ttl电平,可以直接与5v或者3.3v单片机连接

网友T:
已经把相关的程序下载了蓝牙芯片上

网友Q:
就是串口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R:
卖家也肯定会提供资料

网友S:
采用USB方式比较麻烦?

网友Y:
单片机的txd接蓝牙的rxd,单片机的rxd接蓝牙的txd。

网友Y:
不要想的太复杂

网友X:
一般是串口或spi

网友W:
那边就是串口通讯。

网友U:
可以下载相关的程序直接开发

网友Z(2020-04-16):
不知道怎么搞啊  给的例程烧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