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PID调节的问题

楼主(2019-08-24):
我买了一块开发板,F407,有PID调节的例程。
比如调节直流电机转速,通过调节PID参数,速度大了就减小PWM波的占空比,
速度小了就增大PWM波的占空比。这里边只控制占空比。
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我们做试验机,要保压。用PWM波的频率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
保持一定的压力。我听老板说,比如电机正转,传感器压上力以后,到了一定的压力,
再转,力就超了,电机停止,力就减少,所以需要提前减速,力超了,就减速,超的再多,
就反转,力就下降。降的少,就减速,少的再多,就正转。如此循环往复。
这里边有两个参数,一个是PWM波的频率,一个是转向。
我不知道PID调节的程序如何写,没有思路。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谢谢!全是英文,好难懂。我搜一下,看有没有例程。

网友A:
  PID调节其实就是负反馈,你分析的过程没有问题,另外你也提到了一个提前的问题,就是按正常负反馈会出现超调振荡,需要提前减速,但是提前的时机如何把握,你应该是没有概念!这个提前的时机问题其实就是大家经常在讲的PID整定,都说PID好学,但PID整定比较难调,难调的原因是PID调节里面有三个独立的参数,相当于从一个三维空间里面找一个合适的控制点,如果没有经验和对调节方向的敏锐感觉,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如果运气好,凑一个勉强能用的参数还是不难的。21IC公开课里面就有关于PID调节的,如果不介意付费的话,也可以学一下,看看是不是对你的PID调节有帮助!  另外我对PID调节也是小有体会,曾经自己写过一个PID控制仿真的小软件和相应的使用说明,在论坛上下载过的评价也还不错,你可以试用一下看看,这个是免费的https://bbs.21ic.com/icview-65106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调节其实就是负反馈,你分析的过程没有问题,另外你也提到了一个提前的问题,就是按正常负反馈会出现 ...

谢谢!

网友B:
总的来说,就是MCU产生脉冲信号,通过驱动器来控制步进电机,如果速度相对高的,就要用到加减速控制

设备上,不能直确定需要用到的脉冲数,是根据负载压力来调整,自动调整压力达到需求的参数,这部分就需要PID来动态调整脉冲数和电机正反转

  我觉得吧,如果对步进电机控制不熟悉的,应该先在设备上测试一下加减速,确认一下多长的减速距离能接受。电机是一个脉冲走一步,在达到需求的压力值时,多长一个脉冲或走多几个脉冲,压力变化有多大。 了解了这方面,再来进行PID测试。

  通过压力传感器的反馈来确认压力。而脉冲的数量用来调整压力的大小,电机的方向是控制增加或者减少压力。 脉冲的频率决定电机的速度(压力差太多,可以高速动作。高速就是虽然高的脉冲频率,这就虽然加速控制……)

网友C:
PID 调温最简单  调速也可以多尝试。

网友D:
有这种现成的例程吗

网友E: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F:
楼主有了就给我一份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