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地系统群脉冲测试

楼主(2019-08-24):
大家好,塑料设备,如果我的设备只有L、N线,没有PE线,那么我的群脉冲防护需要怎么处理?原理是什么?
群脉冲是通过电容耦合到线缆上的,属共模信号,那么我设备没有PE线,怎么将该干扰信号泄放掉,我需要怎么处理,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用屏蔽,用滤波器接到参考地或者是设备外壳上

网友B(2019-11-20):
塑料外壳能用滤波器接设备外壳?!搞笑

网友C(2020-01-20):
共模信号不需要管。差模信号才容易影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