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Source Insight打开的问题

楼主(2019-08-24):
我安装了Source Insight,打开时提示错误如上图。
我怀疑是不是电脑的名字是中文“小米”的原因。
请大神支招,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项目路径不要含中文名试试。

网友B:
嗯, 这么强大的软件应该不会受中文名路径限制, 不过这个问题在很多软件, 特别国外开发工具里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项目路径不要含中文名试试。

谢谢!还没建立工程呢?软件直接打不开。
电脑的名字叫小米,是中文,也不知道能不能改,真讨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这么强大的软件应该不会受中文名路径限制, 不过这个问题在很多软件, 特别国外开发工具里存在 ...

谢谢!换了个版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