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SGM6603和sgm3204产生正负5V的电压

楼主(2019-08-24):
SGM6603和sgm3204产生正负5V的电压,要不要分成两路。一路用SGM6603产生正5V,另外一路再用一个SGM6603产生正5V,然后经过3204产生-5v,还是直接用之前的产生的正5V来产生负5V,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SGM3204是电荷泵吧?耗电非常小的,用SGM6603直接供电就行,没必要多用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SGM3204是电荷泵吧?耗电非常小的,用SGM6603直接供电就行,没必要多用一个。 ...

谢谢老哥能指导下,这个是电荷泵,正负5都是给运放供电的,那我这边就是一片SGM6603出来正的5V,然后在用这个5V产生负5V是吗,就是用一个6603加一个电荷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能指导下,这个是电荷泵,正负5都是给运放供电的,那我这边就是一片SGM6603出来正的5V,然后在用 ...

升压输出的纹波和噪声比较大,直接给运放供电不合适的。
还有这款电荷泵输出的纹波在40mVpp~60mVpp,最好做个LC滤波在给运放供电

@stan00 :当然是用LDO给运放供电最好。只是负压LDO可选的很少,价格贵,电荷泵输出就加LC滤波吧
那这边想要给运放供电的话什么芯片会比较合适呢

网友:
最便宜的方案,两个mc34063.性能好一点的,rt4812 boost到5V。然后LM2611 cuk到-5v,纹波低,大电流

网友C:
如果效率要求不高,用两片电荷泵 HX4004A 吧,不到两毛钱 一片。  一片电池电源 升压 稳压 出 +5V, 一片变个形加一粒BAV99 +5V 出 -5V。

芯片 300KHz 开关频率,纹波很容易处理,可以看模拟电路的 +-5V 电流消耗,比如分别要+-20mA,可以各串一粒47欧电阻,加电解电容滤波,变成比较干净的 +-4V 电源,纹波可以轻松降低到低于一个mV。   有钱任性,可以用LC滤波,得到比较干净的 +-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效率要求不高,用两片电荷泵 HX4004A 吧,不到两毛钱 一片。  一片电池电源 升压 稳压 出 +5V, 一片变 ...

好嘞 谢谢大佬

网友(2020-04-20):
引用 网友C:
如果效率要求不高,用两片电荷泵 HX4004A 吧,不到两毛钱 一片。  一片电池电源 升压 稳压 出 +5V, 一片变 ...

这个变形是这样么:
HX4004A的VOUT接GND, GND接-5V输出, 分析可行,但是BAV99还没想到怎么用。  买物料回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