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此时得到的程序会是二进制码吗?

楼主(2019-08-24):
科学人员用汇编或C语言编好MCU程序后,用编译器编译成二进制码,烧写到芯片中。机器就可以按照程序来运行,假如有非法的想盗取芯片程序的人,他利用仿真器读出了芯片中的内容,此时得到的程序会是二进制码吗?

网友A:
是机器码

网友B:
二进制内容是存放在Flash里面的。

网友C:
**mcu程序复制克隆拷贝

网友D:
要对什么芯片**?

网友E:
在程序存储器里面都是二进制的。

网友F:
写入程序的都不是hex文件吗?

网友A:
仿真器还能读取固件?

网友G:
能不能读取FPGA的内容?

网友H:
这个应该是二进制的保存方式。

网友D:
不都是利用地址写入数据吗?

网友E:
工具能读出里面的二进制内容

网友H:
这个读取应该是二进制的 文件。

网友C:
这个不是一般都是加密的吗?

网友I:
这个跟编译有关系。

网友G:
为什么会是二进制的呢?
有什么**的方法吗?

网友J:
根据地址来读取数据设计。

网友K:
二进制的读写速度太慢了。

网友L:
有个fpga的硬件电路想仿真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