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上位机没有发脉冲,伺服放大器还是接收到了脉冲

楼主(2019-08-24):
我用了AM26LS31芯片,输入3.3VTTL脉冲,输出接到伺服放大器,电源电压是5V,使能直接接5V,5V地与3.3V地共地,为什么上位机没有发脉冲,伺服放大器还是接收到了脉冲,求指教。另外不接输入、输出,只接5V电源,输入引脚会有2V电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芯片使用中,没有用电容滤波及电阻限流,直接接电源、上位机、和伺服放大器。用示波器量输出引脚会有杂波,不知道这种方式存在什么问题。求指教。

网友B:
仔细钻研钻研技术手册吧   楼主   一般型号比较少见的芯片   大家只能给你提供方向

网友C:
为什么上位机没有发脉冲,伺服放大器还是接收到了脉冲,              这应该是上电过程吧. 不稳定状态导致

网友D:
所以上电的时候, 一定要通过 G 信号禁止

网友E:
另外不接输入、输出,只接5V电源,输入引脚会有2V电压,             因为这是 TTL 信号标准, 完全正常, TTL 允许输入悬空, 内部会有上拉能力来给端口置1
关于输出杂波,   由于是差分输出. 共模的杂波不能说明信号输出有问题. 也属正常情况. 不过这个器件有 20mA 的驱动能力, 如果电源和输入稳定, 不应该有明显的杂波.

网友F:
可能是输入有杂波了   楼主   可能确实信号杂波问题   或者是电源不稳定导致的    如果对于信号很敏感   最好实用线性电源

网友A:
差分信号间接多大的匹配电阻

网友E:
关于这个2V 电压, 这应该和 TTL 电平规范有关

网友G:
这个脉冲的是电源启用或者关断时延时造成的?

网友D:
这个可能是电源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H:
TTL 信号标准, 完全正常, TTL 允许输入悬空

网友I:
你的设计电路看看

网友F:
收到外界的信号干扰吗?

网友F:
这个冒充的肯定是干扰源的,,找到并消除的

网友I:
我也遇到过,原因是信号线太长而且和220V电源有一段绑在一起。我用的负脉冲,在驱动器侧加个1K的上拉电阻吸收干扰就好了。

网友J:
会不会是干扰问题导致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过,原因是信号线太长而且和220V电源有一段绑在一起。我用的负脉冲,在驱动器侧加个1K的上拉电阻吸 ...

信号线不要和市电走一起,最好是单独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