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10位,12位ADC的区别

楼主(2019-08-24):
MSP430系列MCU的ADC有10位,12位,分辨率我知道是12位更高,但是采样的精度都是同样的可靠吗,我用过这两中ADC采集同一个电平信号,10位的采集结果显示波动更大。是不是12位ADC比10位的性能更好,不仅仅体现在分辨率?

网友A:
位数不一样,精度和转换速度也不一样

网友B:
理论上波动应该大4倍,2^10*4=2^12.    你可以都采用他们的高八位看看一致不一致

楼主:
哦,多谢~还有吗

网友C:
主要是分辨率    其他个人觉得影响不大   10位ADC采集端口相对于12位的是低端芯片   可能确实存在10位采集端口没有12位优点多   看看手册吧

网友D:
12位可以采样小信号。

网友E:
这个跟你的电路有关系。

网友F:
ADC转换的速度和信号敏感度都不一样。

网友G:
波动大是信号有问题吗?
可以尝试采集小信号进行区别。

网友H:
12位ADC比10位的性能是指的什么

网友H:
采样速度也不一样的。

网友I:
这个信号波动跟ADC没有关系。

网友B:
上个采样的图看看怎么样

网友J:
直接对比硬件才能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G:
采样精度肯定不一样,12位的精度高。

网友K:
受外界的干扰,ADC采样波动可能太大。

网友F:
msp430的低功耗应该很稳定。

网友D:
10位的采集结果是收到外界干扰吗?

网友L:
都指的是模数转换器。

网友M:
“精度”是用来描述物理量的准确程度的

网友N:
串行ADC对于检测变化缓慢的信号非常有利

网友O:
分辨率用二进制位数表示。

网友P:
分辨率越高,就能把满量程里的电平分出更多的份数

网友:
采样位数,即采样精度

网友Q:
ADC性能参数中,分辨率和精确度是经常被混用的两个术语

网友R:
ADC分辨率:由数字化输入信号时所使用的比特数决定。

网友S:
转换器的精确度决定了数字输出代码中有多少个比特表示有关输入信号的有用信息

网友T:
一个给定的16位ADC可能只能提供12位的精确度。

网友Q:
一定要注意,分辨率并不能代表精确度

网友L:
单片机内部有AD模数转换器?

网友P:
数据输出方式,如并口输出、串口输出,通常是并口输出

网友M:
分辨率 是用来描述刻度划分的

网友:
如8位、10位、12位、14位、16位

网友N:
分辨率是指ADC能够分辨量化的最小信号的能力

网友O:
个10位的ADC,其所能分辨的最小量化电平为参考电平(满量程)的2的10次方分之一

网友T:
4LSb(最低有效位)表示ADC中生成的随机噪声。

网友S:
12位ADC分辨率,由于出现内部或外部误差源,实际的精确度可能远小于分辨率。

网友R:
对于16位器件,总电压范围被表示为216 (65536)个独立的数字值或输出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