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DSP工作的基本条件都有哪些

楼主(2019-08-24):
DSP工作的基本条件都有哪些

网友A:
DSP电源和地连接正确。

网友A:
DSP时钟正确

网友B:
DSP的控制信号RS和HOLD信号接高电平

网友C:
C2000的watchdog关掉

网友D:
不可屏蔽中断NMI上拉高电平

楼主:
我想到一个,READY引脚上拉高电平

网友E:
这一看就是找工作为了面试突击的

网友F:
这个主要的还是看下最小系统的吧。

网友G:
理清外设的工作 构架,相应的寄存器如何设置

网友:
DSP最小系统就是保证DSP可以正常工作的最少硬件构成

网友H:
先确定电源供电要正常

网友I:
工作基本条件包括电源电路、时钟电路、JTAG(调试用)接口电路等。

网友J:
一般有:电源管理、DSP处理器、仿真接口(JTAG)

网友K:
CPU 电源 时钟 复位电路 调试接口 flash 部分

网友L:
动手从最小系统做起

网友M:
最基本的就是电源了。

网友N:
最小系统要有直流电源、单片机、时钟模块(晶振和谐振电容)和复位电路

网友O:
最小系统加7805稳压电路

网友P:
楼主说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呢?

网友N:
通常这些模块没问题DSP就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G:
保证DSP可以正常工作的最少硬件构成

网友M:
还有就是整个工作电路系统的。

网友:
对于一般DSP内部资源已经能够满足系统需要的,可以采用最小系统

网友L:
DSP不用非得有单片机基础,从零起步也是可以的

网友H:
打开CCS,连接好仿真器,确定能连接。

网友K:
最小系统电路由3部分组成 1 单片机 2 时钟震荡电路 3 复位电路

网友J:
一个dsp最小硬件系统的

网友P:
一般都是软件和硬件了。

网友O:
DSP不难上手,看看片上接口部分的手册,建议买个开发板试着跑跑程序

网友J:
稳定的工作电路最重要的。

网友A:
电路参考TI提供的EVM。

网友C:
这个需要固件支持你的设计的。

软硬件都有才行的。

网友Q:
这个都是外部硬件问题的。

网友Q:
晶振要尽量靠近DSP

网友Q:
复位信号不要用简单的RC电路

楼主:
电平决定上电引导方式,需要根据自己需要设置。

网友Q:
需要一个Flash存储器。

网友R:
一般使用TPS73HD301提供。

网友Q:
还需要仿真器下载。

网友D:
你对DSP有什么其他要求?

网友S:
缺少软件或者硬件支持,DSP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T:
还需要软件支持才行。

网友I:
内部有倍频电路,外部可以使用12MHz的有源或者无源元件。

网友C:
看门狗都是默认关闭的。

网友C:
对于外部引导,建议使用串行flash,布线简单

网友U:
用门电路或者专门的复位芯片产生。

网友V:
按照最小系统搭起来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