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9sh165内部16.6MHz时钟能做串口通信么?

楼主(2019-08-24):
9sh165内部16.6MHz时钟能做串口通信么?

网友A:
一般应用,波特率在19200,内部时钟可以么?更高波特率呢?

网友A:
特率只要计算能够整除,那么就可以用。16.6M RC在任何常用波特率都可以整除,所以都可以用

楼主:
79sh165是否带有上电复位?
需外接复位电路的话,容阻值推荐多大。

网友B:
精度查看手册相关的参数描述。
选择多高波特率无关,只要计算的定时器初值合适即可

网友C:
直接内部复位没问题,打开LVR就行了。

网友D:
RC没推荐。既然用了外部,我觉得就不要RC这么寒酸了吧,810起码来一个吧

网友E:
内部有上电复位,所以RST可以share成IO,不用作复位电路。

网友F:
如果外接,推荐接104+10K或者直接一个104

网友G:
可以 的。常温与电脑的256000我都试过。

网友H:
这个不可以的。

网友I:
是需要多大的波特率呢?

网友J:
串口通信都是配置的。

网友K:
16.6MHz时钟没有见过呢。

网友L:
楼主是要配置多大的波特率呢

网友M:
可以的,晶振都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N:
9sh165内部的晶振吗?

网友O:
这个还真不知道可不可以的。

网友P:
楼主需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Q:
16.6MHz时钟能做串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