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把DSP发出的320k PWM 滤波成10k正弦波

楼主(2019-08-24):
把DSP发出的320k PWM 滤波成10k正弦波, 二阶有源滤波,运放带宽4MHz,应该是足够了吧

网友A:
为什么只得到2k的正弦波

网友B:
估计是是运放不好

网友C:
嗯,我也觉得是

网友D:
这个问题放在DSP论坛更好吧

网友E:
运放肯定不行

网友F:
在试验下的,调整下你的电容电阻的设置的吧

网友G:
这个应用对运放的要求不高,  我想不会是运放的问题.
你的 RC 的参数才是比较关键的因素.
如果可以, 贴出你的电路来给大家分析

网友H:
运放带宽, 够了.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滤波器的特征频率要好好调整一下

网友I:
320K滤波成10K,这是个什么样的滤波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