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WIFI模块实例运用

楼主(2019-08-24):
由于NodeMCU提供简洁明了的API借口,所以调用WIFI还是比较方便的,官方也有大部分的实例可以用来参考的。

station函数运用:运用.sta.sethostname设置nodeMCU模块的名字,方便与其他设备区分。注册一个状态(wifi.STA_GOTIP)监听,当连入wifi的时候会触发回调。最后使用.sta.config接入网络,相当于平时用手机输入ssid和密码。为了方便,我用笔记本共享wifi来给nodeMCU接入。
wifi.sta.sethostname("My_NodeMCU")

print(wifi.sta.gethostname())

function printap(ap)
    for k, v in pairs(ap) do
        print(k.." : "..v)
    end
end

wifi.sta.eventMonReg(wifi.STA_GOTIP, function()
    print(wifi.sta.getip())
    wifi.sta.getrssi()
    wifi.sta.getap(printap)
end)
wifi.sta.eventMonStart()

wifi.sta.config("mywifi", "1234567890")            //括号里面的信息需要自行修改成自己的

作为AP使用。

需要把wifi设置为station&ap混合模式。使用.ap.config配置ap信息,再把enduser_setup设置成手动模式

wifi.setmode(wifi.STATIONAP)
wifi.ap.config({ssid="nodeMCU", pwd="12345678", auth=wifi.WPA2_PSK})

enduser_setup.manual(true)
print("ap ip:"..wifi.ap.getip())
print("ap mac:"..wifi.ap.getmac())
print("sta mac:"..wifi.sta.getmac())

enduser_setup.start(
  function()
    print("sta ip:" .. wifi.sta.getip())
    wifi.setmode(wifi.STATION)
  end,
  function(err, str)
    print("enduser_err:" .. str)
    enduser_stop()
  end
)

网友A:
这个是哪个wifi的模块呀?

网友B:
CC3100 BoosterPack推荐。

网友C:
这个需要什么硬件配合使用吗?

网友D:
楼主没有驱动程序可以借用。

网友E:
SimpleLink. Wi-Fi CC3000,这是一个配套齐全

网友F:
所有的wifi模块都能兼容吗?

网友G:
nodeMCU的控制芯片是什么?

网友H:
API的接口跟驱动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I:
现在的模块都是直接集成了接口程序。

网友J:
这个用过。配合E4A

网友K:
ESP8266,nodemcu是个嵌入式lua解释器

网友L:
这个要看那个固件源码了。前提要懂lua编程

网友M:
用芯片好还是模块好?

网友N:
stm32与串口WiFi模块ESP8266如何配置

网友O:
如何实现 stm32 连接 wifi模块 进行家居控制

网友P:
stm32单片机要与家里路由器的wifi通信有几种方式

网友:
无线wifi控制STM32 wifi开发板提供stm32 usb例程吗..

网友Q:
STM32单片机资源比较丰富

网友R:
STM32用C#编写实现与WIFI模块进行TCP通信

网友S:
STM32wifi开发板提供网络连接吗?

网友T:
stm32基于wifi与手机通信怎么实现

网友R:
用过STM32F103驱动USB WIFI模块吗

网友M:
谁会stm32带有WIFI模块的单片机

网友Q:
不知道是串口转wifi还是SPi转wifi模块了

网友N:
esp8266如何接入一个wifi ap点的

网友:
WIFI模块怎么通过STM32自组网

网友O:
如何通过哦stm32程序控制wifi模块进入透传模式

网友P:
无线wifi控制stm32开发板多少钱?

网友U:
NodeMCU是哪里提供的?

网友T:
有没有类似cc3000wifi模块的开发板使用

网友S:
提供stm32 sdio例程吗

网友V:
非常感谢分享资料

网友W:
非常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