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SOC进行硬件模块的设计

楼主(2019-08-24):
用硬件描述语言,自己写个模块?

网友A:
楼主想自己设计模块?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可有使用Verilog语言设计模块,具体看教程http://www.cypress.com/?rID=40330

网友C:
可以,你可以参照psoc creator -> help->component author guide.pdf

网友D:
PSoC3/5可以自己设计用户模块

网友E:
你是说中文的么?中文的还没有,英文的倒是有,安装了psoc Creator后在HELP->Documentation -> Verilog Reference Guide

网友F:
Verilog 是数字模块编程的,非模拟。

网友B:
Cy7c63813编程器连接怎么连得呢?

网友G:
编程器五根线的顺序依次是Vdd、GND、复位、时钟、数据。

网友H:
对,按照楼上这个顺序来连接目标芯片就行了

网友I:
是的,若正确,则编程器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