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发现GPIO不够用了

楼主(2019-08-24):
用TMS320VC5509A设计板子,需要与温度,LCD进行通信,均为SPI通信。准备用模拟SPI。现在发现GPIO不够用了

网友A:
搞什么了都

楼主:
GPIO0:3用来选择加载方式,GPIO4用于外部EEPROM,GPIO6:7用于LCD通信。C8:C14用于外部内存。现在发现GPIO不够用了,因为温度需要4根线,而我最多还能再用C0,C7——C4也用于外部内存了。

网友B:
用单片机测下温度然后用串口或者I2c什么的传给5509就ok了。

网友B:
还有就是用ds18b20,只要一根线就够了

网友C:
串并转换来扩展IO口

网友D:
可以考虑通过CPLD外扩IO口

网友A:
18b20 也要2个线啊 一个数据 一个接地 vdd和gnd接一起接地 但是还要一个mosfet 接法也不简单 如果板子现成还需要飞线

网友D:
使用DS18B20,一根线可以测多个的!

网友E:
DS18B20 1-wire bus temperature sensor meet your requirment.

网友D:
MCSPI, 上面不是可以接多个SPI器件的吗?

网友E:
DSP的引脚怎么还不够用呢

网友F:
就是几个spi有什么不够用的。

网友G:
可以使用cpld拓展接口。

网友G:
楼主都是使用什么其他的外设了?

网友H:
两个spi才占用四个IO

网友I:
什么?那么多引脚的器件,还不够用?
你带了多少外设?!

网友A:
McBSP端口占用了吗?

网友J:
直接换一个IO口更多的片子就好了啊

网友K:
扩充IO可以不。。。

网友L:
使用fpga板上的gpio扩展外部芯片

网友M:
GPIO扩展器 12C/SMBus接口

网友N:
总线扩展器,利用工业标准I2C、SMBus或SPI接口简化了I/O口的扩展

网友:
采用远端串行通信或控制

网友O:
在单片机的I/O口不够的情况下,经常会需要扩展的设计

网友P:
通过锁存器或缓冲器来扩展

网友Q:
串口-并口来扩展,比如74HC595,74HC164等等

网友R:
一般要采用总线扩展

网友S:
并行总线扩展的方法

网友Q:
用并行输入/并行输出接口芯片扩展

网友K:
用串行嘛。

网友P:
74LS273,74LS373,74LS244,74LS245等等

网友L:
想IO怎样就怎么样

网友O:
通过并行扩展芯片,比如8255 ,8155等

网友M:
扩展外部芯片是扩展什么芯片

网友:
GPIO拓展器针对现有的8-Bit和16-bit 12C/SMBus GPIO扩展器引脚和软件兼容

网友N:
GPIO产品能够提供额外的控制

网友S:
I/O端口模拟串行方法

网友R:
扩展的I/O口采用与片外数据存储器统一编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