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Jlink调试问题

楼主(2019-08-24):
将程序下载至开发板时,显示
Erase Done.Programming Done.
Verify OK.
但是不显示application running。
板子没有任何反映,程序写不进去。

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用Keil直接下载的还是用SEGGER的jflash下载的?

楼主:
勾选配置的复位运行菜单

网友B:
按视频教程来的。给板子下载教程里提供的程序就没有问题,能显示application running

网友C:
复位运行菜单在哪里

网友D:
重启一下开发板就可以

网友E:
感觉没有问题啊

网友F:
debug那的选项怎么勾选的啊

网友G:
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