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基于FPGA的可重构系统及其结构分析

楼主(2019-08-24):
基于FPGA的可重构系统及其结构分析

     1 引言

  电子系统功能实现的模式不外硬件和软件两种。基于冯.诺依曼或者哈佛体系结构的通用微处理器( MPU 、MCU、DSP等)系统是软件实现模式,其硬件电路结构固定,通过串行执行指令实现功能。软件设计灵活、易升级,但执行速度慢、效率低;而专用集成电路(ASIC)采用硬件模式,通过固化的特定运算和单元电路完成功能。指令并行执行,执行速度快、效率高,但开发周期长、缺乏灵活性。在一些实时性和灵活性要求都比较高的场合,采用通用微处理器或者ASIC效果都欠佳。

  大规模的电子系统是各种逻辑功能模块的组合。从时间轴上来看,系统中的各个功能模块并不是任何时刻都在工作,而是根据系统外部的整体要求,轮流或循环地激活或工作。随着系统规模的扩大,各功能模块电路的资源利用率反而下降。因此,系统设计要从传统的追求大规模、高密度的方向,转向如何提高资源利用率上来,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去实现更大规模的逻辑设计。

  基于大规模可编程器件 FPGA 的可重构系统(Reconfigurable System),就是利用FPGA可以多次重复编程配置的特点,实现实时电路重构(Reconfiguration of circuitry at runtime,简称RCR),即在电子系统的工作状态下,动态改变电路的结构,其实质是实现FPGA内部全部或部分逻辑资源的时分复用,使在时间上离散的逻辑电路功能能在同一FPGA中顺序实现。

  虽然可重构系统的概念早在1960年就已经提出来,但由于没有理想的可重构器件等原因,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没有很大突破。1990年以来,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大规模可编程器件FPGA的出现,研制可重构电子系统的硬件条件已基本具备,实时电路重构的思想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从而引发了对可重构系统的研究热潮。

  2 FPGA可重构设计的基础

  2.1 FPGA可重构设计的结构基础

  可重构设计是指利用可重用的软、硬件资源,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灵活地改变自身体系结构的设计方法。FPGA器件可多次重复配置逻辑的特性使可重构系统成为可能,使系统兼具灵活、便捷、硬件资源可复用等性能。

  FPGA器件的结构主要有两种:一是基于反熔丝技术,二是基于 SRAM 或FLASH编程。用反熔丝开关作基本元件,具有非易失性,编程完成后,FPGA的配置数据不再变化,无法重构。而基于SRAM或FLASH编程的FPGA通过阵列中的SRAM或FLASH单元对FPGA进行编程。SRAM单元由一个RAM和一个PIP晶体管组成,RAM中储存着PIP晶体管的通断信息,系统上电时,这些信息码由外部电路写入到FPGA内部的RAM中,电源断开后,RAM中的数据将丢失。因此SRAM或FLASH编程型FPGA是易失性的,每次重新加电,FPGA都要重新加载数据。这样,运行中的FPGA功能系统在掉电后可以重新下载新的配置数据,以实现不同的功能。这一特点成为FPGA在许多新领域获得广泛应用的关键,尤其成为可重构系统发展的持续驱动力。

  2.2 FPGA的重构方式

  根据重构的方法不同,FPGA的重构可分为静态重构和动态重构两种,前者是指在系统空闲期间进行在线编程,即断开先前的电路功能后,重新下载存贮器中不同的目标数据来改变目标系统逻辑功能。常规SRAM FPGA都可实现静态重构。后者则是指在系统实时运行中对FPGA芯片进行动态配置(即在改变电路功能的同时仍然保持电路的工作状态),使其全部或部分逻辑资源实现在系统的高速的功能变换和时分复用。动态重构技术需要特定的基于SRAM或FLASH结构的新型FPGA的支持。随着其产品和技术的相对成熟,动态重构FPGA的设计理论和设计方法已经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根据实现重构的面积不同,可重构FPGA又可以分为全局重构和局部重构。

  (1)全局重构:对FPGA器件或系统能且只能进行全部的重新配置,在配置过程中,计算的中间结果必须取出存放在额外的存储区,直到新的配置功能全部下载完为止。重构前后电路相互独立,没有关联。通常,可以给FPGA串连一个EPROM来存储配置数据,实现前后功能的转化。常规基于SRAM的FPGA的静态重构均为全局重构。

  (2)局部重构:对重构器件或系统的一部分进行重新配置,重构过程中,其余部分的工作状态不受影响。这种重构方式减小了重构范围和单元数目,FPGA的重构时间大大缩短,占有相当的速度优势。应用FPGA动态部分重构功能使硬件设计更加灵活,可用于硬件的远程升级、系统容错和演化硬件以及通信平台设计等。动态部分重构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实现:基于模块化的设计方法(Module-Based Partial Reconfiguration)和基于差别的设计方法(Difference-Based Partial Reconfiguration)。

  显然,动态重构比静态重构优越,因为静态重构将整个内部的逻辑单元都重新配置,此时FPGA被挂起不能执行正常操作,重构完成后才能恢复工作,影响系统实时性。动态重构在系统运行中能实时全部或部分重构,且不中断正常逻辑输出,因而更有灵活性和高速度。

  大多数FPGA都是基于LUT查找表结构,它们只适用于静态重构,通过向LUT一次下载全部配置数据而设定FPGA的逻辑功能。根据FPGA的容量不同、配置方式不同,全部重构时间为几ms到几秒不等。

  对于常规FPGA来说,重载方式多种多样。在系统调试阶段,一般是通过JTAG电缆从主机下载配置数据,调试结束后正式运行时一般是将配置数据放在串行PROM中,上电时向FPGA加载逻辑。但对于系统实际运行还有一些更快更灵活的配置方式,可以缩短FPGA的重构时间,实现灵活重构。如ALTERA公司的FPGA可采用串行被动(PS)方式配置,对于2万逻辑门规模的EP1K10配置数据为20KB,在30MHz的配置时钟下只要5ms即可全部重构。这个速度虽然比不上动态配置的FPGA,但也比JTAG下载、串行PROM配置方式快多了,姑且称之为准动态重构(bogus dynamic restructuring)。而且在许多系统中FPGA并不时刻都在工作,而是以一定的重复频率执行任务,只要在FPGA的空闲时间来得及对其进行重新配置,那么在系统宏观的角度就可以认为是动态配置的,即实时重构。

  2.3 支持重构的 FPGA 器件

  近年来,随着FPGA技术的发展,支持重构的FPGA器件新品迭现。Xilinx、ALTEra、LattICe的FPGA器件都是 SRAM 查找表结构。Xilinx支持模块化动态部分重构的器件族有XC6200系列,90nm工艺Spartan-3和Virtex-4 、Virtex-II-E和Virtex-II Pro [7]。Acmel公司的AT6000系列同样基于SRAM结构,只是SRAM的各单元能够单独访问配置,即支持部分重构。Lattice公司的基于Flash的FPGA通过在Flash上存储多种逻辑功能的配置数据流,经过配置实现不同逻辑功能,严格意义上讲属于静态可重构技术。Altera公司的Flex系列、ACEX、APEX、Cyclone系列也是基于SRAM的可重构逻辑。支持重构的FPGA器件有数量逐渐增加的趋势。但目前价格相对偏高。

  3 基于FPGA的可重构系统结构分析

  由于可重构系统的研究历史很短,目前尚未形成标准的结构形式,在此仅根据已有的应用做初步分析。

  按重构的粒度和方式,可重构系统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种。一种是粗粒度重构单元的模块级重构,即重构时改变某一个或若干个子模块的结构。此时不仅电路逻辑改变,连线资源也重新分配。重构所需的电路输出配置信息事先由编译软件生成。通常重构时系统需要暂停工作,待重构完成后再继续。这种重构系统设计简单,但灵活性不足,且有时不能完全发挥出硬件运算的效率。较适合应用于嵌入式系统中。

  另一种细粒度的重构单元的元件级重构,即重构时仅改变若干元件的逻辑功能。通常情况下重构时连线资源的分配状况不作修改,重构所需的电路配置信息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动态产生。重构时系统可以边重构边工作。这种重构系统设计复杂,但灵活性大,能充分发挥出硬件运算的效率,较适合高速数字滤波器、演化计算、定制计算等方面的应用。

  从现有的可重构系统组织结构看,可以根据应用类型加以区分,在中低端应用中,主要采用通用微处理器 MPU (MCU/DSP)+FPGA形式;在高端应用中,主要采用处理器集成型,即将处理器、存储器、I/O口、LVDS、CDR等系统设计需要的资源集成到一个FPGA芯片上,构建成一个可编程的片上系统 SoPC (System on Programmable Chip)。

  3.1 MPU+FPGA结构的可重构系统的结构特点

  通用微处理器具有良好的接口功能,便于构建可重构系统。按照MPU与FPGA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在系统中所起的作用,主要可以分为两类:MPU控制FPGA工作的可重构系统和MPU协同FPGA工作的可重构系统。

  3.1.1 MPU控制FPGA工作的可重构系统

  这类系统采用MPU作为系统的控制核心,在FPGA中实现控制器的外设电路功能。实质上,这是传统MPU控制系统的继承与发展,根据系统需要,在FPGA中定制实现各分立的外部设备与接口,如SRAM、键盘与显示接口以及总线的扩展等应用。

  例如在某多通道超声信号高速采集处理系统中,所需处理的数据流庞大,对它的处理是计算密集型任务。采用DSP+FPGA结构模式,以FPGA作为DSP的协处理器,能够以硬件的速度进行并行计算,同时利用其在线可重构特性,灵活地改变内部逻辑配置来完成多种不同算法的任务。

  由于主要控制任务在MPU上实现,系统逻辑实现的重点在编制MPU程序上,而FPGA则更多地使用IP (Intellectual Property)核实现基本功能模块,软件开发在整个系统设计过程中所占比重较大。

  3.1.2 MPU协同FPGA工作的可重构系统

  这类系统通常以可编程逻辑器件为核心,在其内部实现面向应用的逻辑控制功能(通常以状态机FSM实现),而MPU则占据次要地位(充当FPGA控制器的外设)。应该说,这类系统充分利用了可编程逻辑器件和MCU的特点,实现了优势互补。它主要应用在面向实时性应用、并行处理以及高速等环境中。例如,使用高密度FPGA进行多路A/D高速采样,经内部处理模块处理后,并行输出结果,整个过程的时序控制在FPGA内部实现;而MPU只负责对FPGA各功能模块的参数装载、启动命令发送及FPGA工作状态监控等外围任务。

  这类系统的开发重点主要在FPGA逻辑功能的硬件实现上,而MPU的控制软件比较简单。

  在实际应用中,系统的特点并不像以上两种类型这么明显,普遍存在的是兼具以上特点的系统,只是所占比重不同而已。

  3.2 单片FPGA上的SoC—SoPC

  将片上系统SOC和FPGA各自的优点相结合,实现现场可编程、可重构的新型SoC就是片上系统SoPC。

  以Altera Stratix FPGA器件为例,Stratix体系把硬件、软件和IP功能从技术上融合到基于模块的设计中。这个新的体系结构采用CPU软核Nios和DirectDriveTM的MultiTrackTM互联布线结构。Nios II系列32位嵌入式处理器是一款通用的RISC结构的CPU,它定位于广泛的嵌入式应用。可编程的NiosII核含有许多可配置的接口模块,用户可根据设计要求,利用Altera的QUARTus II软件以及SoPC Builder工具,允许设计者轻松地将Nios II处理器嵌入到他们的系统中。用户还可通过Matlab和DSP Builder,或直接用VHDL等硬件描述语言,为NiosII嵌入式处理器设计各类硬件模块,并以指令的形式加入到NiosII的指令系统中,使其成为NiosII系统的一个接口设备,与整个片内嵌入式系统融为一体,而不是直接下载到FPGA中生成庞大的硬件系统。正是NiosII所具有的这些重要特点,使得可重构SoPC的设计成为可能。市场上流行的SoPC器件厂商Xilinx和Altera都提供功能强大的SoPC设计平台,并提供大量的IP核和参考设计,这是SoPC的一大优势。

  当然,可重构系统的形式并没有完全定型,各类型间的分界是非常模糊的,甚至是交叉重合的。可以预见,随着可重构技术的发展,还会有新的系统结构出现。

  4 基于FPGA的可重构系统的应用简析

  基于FPGA的可重构系统优越的应用性能主要体现在:①能以硬件的速度执行算法,同时又具有灵活的可配置性;②当作缓存逻辑,在不同的时间段向FPGA加载不同的逻辑配置,实现硬件复用,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小系统规模功耗;③可构造主动式数字容错系统,在系统发生故障时重新配置FPGA达到自修复;④实现可进化的硬件,对不断变化的环境能迅速适配;⑤可使设计者用更为简单的硬件和更短的设计周期来实现更多的功能,降低系统的成本。因此,基于FPGA的可重构系统在军事目标匹配、声纳波束合成、基因组匹配、图像纹理填充、遗传学方面基因组分析、集成电路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网络安全、光互连、高速数字滤波器、图像压缩、嵌入式系统等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相信随着FPGA技术的发展,该技术将进入更多应用领域,为人类带来更多的便利。

网友A:
可重构技术是指利用可重用的软硬件资源

网友B:
可重构控制器采用ARM核微控制器作为主控制器吧

网友C:
很多嵌入式系统中都用到了FPGA/CPLD等可编程器件

网友D:
采用通用微处理器或者ASIC效果都欠佳。

网友E:
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去实现更大规模的逻辑设计。

网友F:
FPGA器件可多次重复配置逻辑的特性使可重构系统成为可能,使系统兼具灵活、便捷、硬件资源可复用等性能

网友G:
动态地改变电路的结构。

网友H:
利用可重构技术,能在只增加少量硬件资源的情况下,使系统同时具有软件实现和硬件实现的优点。

网友I:
FPGA嵌入式中可以实现动态重构吗?

网友J:
FPGA的可重构配置与可重配置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F:
可重构FPGA又可以分为全局重构和局部重构。

网友A:
常规SRAM工艺的FPGA都可以实现重构

网友E:
实现FPGA内部全部或部分逻辑资源的时分复用

网友B:
以FPGA芯片作为协处理器配合主控制器工作。

网友D:
要从传统的追求大规模、高密度的方向,转向如何提高资源利用率上来

网友C:
控制按照用户不同需求控制调用不同的方案配置目标可编程器件

网友J:
SRAM型的FPGA都是可重配置的?

网友I:
FPGA可重配置处理器系统的设计,用到什么板子?

网友H:
静态系统重构是指目标系统的逻辑功能静态重载,只能在运行前配置的系统

网友G:
主要通过对系统中的可编程逻辑器件进行重新配置或者局部重新配置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