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串口数据表示led状态的问题

楼主(2019-08-24):
比如4个led,1号灯亮2 3 4灯灭发送1000,1 2灯亮3 4灯灭发送1100

网友A:
C语言中的位操作复习一下。

网友B:
读取对应的IO寄存器数据,直接用串口发不就行了。

楼主:
4个led,一共是16个状态。只需要定义16个数,分别表示出来就可以了。具体数值,看你习惯。

网友C:
这些LED是本系统的还是其它系统内的?

网友D:
自己随便定义就好

网友E:
怎么都行啊  自己定义呗

网友F:
这个 挺好写的啊

网友G:
这。。还有什么疑问 楼主自己说的都挺明白了

网友H:
怎么样都行 看自己方便

网友I:
对 挺简单的

网友J:
楼主这样表示就可以

网友K:
怎么表示就行 能区分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