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视频处理除了做识别和编解码,还有别的大方向么?

楼主(2019-08-24):
DSP视频处理除了做识别和编解码,还有别的大方向么?

网友A:
比如电机控制,太阳能,……

网友A:
DSP视频处理除了做识别和编解码,还有别的大方向

网友B:
语音处理也有不少的应用!!!

网友C:
电机控制里的变频调速,和太阳能逆变器,还有一些电力控制设备

网友C:
还有一些高频开关电源也会用到DSP

网友D:
一些大型重工业上面也会用到DSP实现复杂的现代控制理论

网友E:
运动控制里的伺服系统也是用到DSP

网友F:
我们现在在拿DSP做加密。

网友G:
我还正在想 图形变换算法 有没有必要用DSP

网友F:
图形变换算法用DSP还是不错的,ADI有些很廉价的DSP非常适合做这个

网友H:
呵呵,看来DSP的应用领域仍在不断地扩大,发展迅速异常啊。

网友I:
应用应该很广的

网友B:
编码解码、信号处理··· ···

多了去了!

网友J:
这个应用方向很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