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手请教92F8542 PWM周期设置问题

楼主(2019-08-24):
规格书上说PWMPD[]的值代表PWM输出波形的(周期-1);也就是说PWM输出周期值为(PWMPD[]+1)*PWM时钟。
假如Frequency是输出的PWM频率,PwmFrequency是PWM时钟频率
1、PWMPD[]=(1/Frequency)*PwmFrequency-1;
2、PWMPD[]=1/(Frequency*PwmFrequency)-1;
那么1正确还是2正确?为什么?能解释清楚一点么,谢谢了

网友A:
1正确,按照公式推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正确,按照公式推就出来了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