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逻辑分析仪作用大吗?

楼主(2019-08-25):
用在学习单片机上,用处大吗?现在只是学初级的8位机,网上的逻辑分析仪有几十块的和几百块的,区别只是采样频率吗?如果有用,几十块的用在8位机上应该行吧,单片机的频率也就几兆十几兆。逻辑分析仪主要是看单片机引脚的波形吧?从来没接触过,问了这么多,谢谢了!

网友A:
调通讯有点用,通常这些软件还可以帮你把数据解读出来,方便分析

楼主:
谢谢了,买了一个200多的,应该学习会有点用,有时候学习时比如1602时,发的信号也看不到,有时只能靠估,买了应该能看波形吧,方便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买了一个200多的,应该学习会有点用,有时候学习时比如1602时,发的信号也看不到,有时只能靠估, ...

一般的I2C/UART之类的, 淘宝买个30几块的就够用啦...

网友C:
几十块够用了, 看看uart/I2C/SPI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