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上电ma问题

楼主(2019-08-25):
N76e003 上电电流不得低于多少ma,

网友A:
电压达到多少就行了。

网友A:
电流跟电压有关。

网友A:
你的电源只要能在单片机电源提供合适的电压就可

网友B:
ma是根据你提供VCC多少电压决定的。

网友B:
另外内部开启了多少个外设,时钟频率等,都有关系。

网友C:
inrush current至少3mA

网友D:
看数据手册怎么说。

网友D:
或者自己用电流表测。

网友E:
万用表测一下比较准。

网友F:
这个看开启多少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