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求推荐一款PWM精度高的PIC系列单片机

楼主(2019-08-25):
我现在想用PIC系列单片机做变频输出的PWM波,但要求PWM精度较高。比如我现在输出了一个200KHz的PWM波,然后我想让它的PWM频率增加100Hz使其变为200100Hz输出,求问有没有什么推荐的PIC系列单片机吗?谢谢

网友A:
既然强调了精度高,应该有个具体误差范围吧,应用是电源方面还是电机方面?或者其它应用场合?看看厂家是否有专用的针对性功能模块

清晰描述项目需求或碰到的问题,这样方便别人了解

网友B:
那就看分辨率高。

网友B:
另外这个跟时钟有关系,你可以配置个高精度的有源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强调了精度高,应该有个具体误差范围吧,应用是电源方面还是电机方面?或者其它应用场合?看看厂家是 ...

我想做PFM控制,精度是越高越好,最好输出PWM频率变动能在100Hz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这个跟时钟有关系,你可以配置个高精度的有源晶振。

有什么推荐的PIC系列单片机么?

网友C:
数字电源pwm都是步进调节周期的,转到频率肯定是非线性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电源pwm都是步进调节周期的,转到频率肯定是非线性变化。

那有没有符合我想要的PIC系列单片机?比如频率能从200KHz改到200100Hz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推荐的PIC系列单片机么?

这个版块经常送开发板的,那些开发板里面用到的都是新的,好的,你可以选一个。

网友D:
dsPIC32系列的!

楼主:
谢谢,我去找找资料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符合我想要的PIC系列单片机?比如频率能从200KHz改到200100Hz这样的

PWM 频率要从 200KHz 变成 200100Hz,就是要求分频分辨率达到 1:2001,也就是高频要达到 2001*200100Hz = 400.4001MHz,大约 2.5nS 的粒度。 呃,microchip 公司还真有,dsPIC 有几款的 PWM 分辨率可以达到 250pS,比如这个 dsPIC33CH128MP508 ... ...,估计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F:
楼主好像是要分辨率而不是精度,用个锁相环做时钟,这样就是按频率步进而不是周期.

网友G:
先把时钟精度提高,这是源头。成本没太多限制的话,建议用有源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