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在硬仿真环境下有什么其他好的测试时间的方法?

楼主(2019-08-25):
在硬仿真环境下有什么其他好的测试时间的方法?

网友A:
直接用profile下的clock

网友B:
恩   这个统计出来的机器周期还是比价准确的

网友B:
对,很方便。

网友C: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啊,单步运行,八次for循环,j都直是0

楼主:
2楼说的没错,谢谢啦

网友D:
据说中断的时候可以关闭定时器的。好像定时器的寄存器可以设置!

网友B:
使用定时器进行测试,但要注意一个问题.全局中断关闭定时器是否也停止工作.

网友E:
我的C6455,最终是用CSL库来计时的.

网友F:
直接使用单片机的计时器

网友E:
最直观的方法,用一个GPIO口,在进入中断和出中断前翻转

网友G:
IAR环境下的调试吗

网友H:
定时器不能测量吗/

网友I:
用Project Toolbar上的Toggle profile point按键,加上profile print,像断点一样

网友J:
周期测定可以利用DSP的定时器来实现

网友A:
用clock函数是可行的

网友C:
需要使用clock函数来测试代码

网友K:
在你要测定开始的地方设定定时器并启动,在你结束的地方关闭定时器即可.

网友L:
在程序中设置定时器

网友M:
我都是直接上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