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2019-08-25):
一个项目,用到低功耗。STM32F103C8T6.睡眠模式。烧进去程序以后,确实进入了睡眠模式。
可是发现,再烧程序就烧不进去了。高手支招,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A:
确定调试器的NRESET引脚和单片机的RESET引脚连接

网友A:
试试按住开发板复位键或手工将复位引脚拉低,点下载程序然后再松开(释放)复位引脚

网友B:
据说中断的时候可以关闭定时器的。好像定时器的寄存器可以设置!

网友C:
使用串口檫除单片机FLASH后再仿真

网友D:
问题解决后防止此类问题再发生可以在代码里加一个外部事件检测,比如按键,上电判断按键按下时进入死循环

网友E:
不会烧录脚OS了吧,楼主可以测一下引脚的二极管特性看看。

网友F:
看一下link引脚,就是是烧录芯片时用的几个引脚是不是有开、短路现象,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位,黑表笔放在GND,红表笔放在烧录脚看看是不是0.6V左右。

网友G:
是否把烧写的引脚编程为其他功能了?

网友H:
睡眠、停机、待机模式确实没法烧程序,需要先唤醒,然后才能烧

网友I:
先断电,连接好下载器,上电瞬间赶紧点下载
引出复位开关,复位后速度点下载

网友F:
.boot脚先接高电平,然后复位或上电,再下载
如果原先的程序里有外部中断,先提供中断信号唤醒单片机,再下载

网友J:
复位下看看,或者通过串口BOOT烧入;

网友K:
停机和待机模式会复位JTAG时钟,没有重新配置时钟烧录不进去,mdk5按下烧录时手动复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L:
进行复位吧

网友M:
复位之后好使了吗

网友N:
是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啊

网友O:
如果复位还不好使  就考虑芯片问题

网友P:
回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