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硬件上是否是跟315MHZ是一样的?

楼主(2019-08-25):
CC1100
在说明文件上,只说明315,433,868 ,915MHZ这几种频率的硬件电阻,电容,电感值,假如我用 310MHZ的频率,硬件上是否是跟315MHZ是一样的?

网友A:
看不懂啊,你说的啥?

楼主:
在同一环境 都是用cc1100有多个主机对从机通信如图  这样场合能用一种频率吗(315MHZ)?  1主机和2主机互相影响吗?  是不是1用314MZH, 2用315MHZ就能区分开来?  无线新手,问题有低级,望知道的指教,谢过!

网友B:
用同一频段就可以啦/...设置个ID号区别..在软件里去判断包的ID号.

楼主:
算了,明天再说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个是需要根据你的硬件电路设计的吧。

网友C:
这个datasheet上设计的电路可以参考。

网友D:
不是都是MCU对CC1100的配置、控制和数据收发都通过该SPI接口进行的吗?

网友C:
CC1100 的应用电路简单

网友E:
连续频率波段的扩展:
      CC1100: 400-464 MHz 和800-928 MHz

网友A:
是否是跟315MHZ是一样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F:
使用TI的评估板。

网友G:
数字校准器,启动晶振

网友D:
发射芯片CC1100的晶振

网友B:
16 MHz的晶振就行。

网友G:
低成本单片射频的UHF收发器

网友H:
这个跟CC1100的硬件电路有什么关系

网友I:
工作频率:(模块:387-464MHZ)

网友D:
这个硬件电路怎么设计,一般都没有问题。

网友B:
硬件电阻,电容,电感值都是参考datasheet就可以。

网友C:
评估板的设计都是比较稳定的设计电路。

网友J:
模块发射频率由发射芯片CC1100的晶振及外部元件决定,本系统选择发射频率433 MHz

网友K:
晶振频率分频输出

网友L:
datasheet上应该有很详细的说明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