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STELLARIS的安全性能如何?有没有办法加密?

楼主(2019-08-25):
STELLARIS的安全性能如何?有没有办法加密?

网友A:
软件加密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类似于PIC的加密位吧?

楼主:
对啊,能吗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   熔丝加密   现在的MCU一般都可以防止逆向工程的技术   呵呵

楼主:
那我就放心了,多谢哈

网友D:
首款基于ARM® CortexTM-M3的控制器

网友E:
软件加密吗?

网友F:
现在应该没有人用了吧。

网友G:
现在的M3内核的产品很多,不一定选用ti stellaris

网友H:
这个应该能够烧断熔丝位吧。

网友I:
M3的产品安全性应该还有的。

网友J:
ti stellaris的接触不是很多。

网友K:
现在msp432的芯片也可以。

网友L:
TI还要这款芯片吗?

网友M:
性能应该比较好一些。

网友N:
Cortex-M3应该能够加密完成。

网友O:
LM3S8962都好久以前的产品了。

网友P:
基本上都是靠着烧断熔丝位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要这个怎么加密

网友Q:
怎么现在还在使用这个产品。

网友N:
低功耗的M3内核的产品。

网友C:
这个好像很久没有看到这个了,开发也有难度。

网友R:
现在的MCU一般都会有做硬件加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