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lora 测试

楼主(2019-08-25):
硬件设备(两个正点原子lora模组)

楼主:
两块STM32F103开发板

楼主:
模块引脚分布,拿到一个模块先弄清如何连接线路十分重要。
引脚号        功能
1.MOD        1、 配置进入参数设置
2、 上电时与 AUX 引脚配合进入固件升级模式
2.AUX        1、 用于指示模块工作状态, 用户唤醒外部 MCU
2、 上电时与 MD0 引脚配合进入固件升级模式
3.RXD        TTL 串口输入, 连接到外部 TXD 输出引脚
4.TXD        TTL 串口输出, 连接到外部 RXD 输入引脚
5.GND        地线
6.VCC        3.3V~5V 电源输入

楼主:
对于RXD、TXD、GND、VCC引脚不再赘述,重点关注一下MOD和AUX引脚,具体有什么用呢?
状态        模式
AUX = 0;  MOD = 1;        配置模式(AT指令配置)
AUX = 0;  MOD = 0;        无线通信模式
AUX = 1; MOD = 1;(一起持续1S时间)        固件升级模式

楼主:
对于固件升级模式我们暂且不与研究,毕竟还不会走,别想着跑了,那叫自不量力。先来研究一下无线通信模式具体包括哪些呢?有些同学想一个Lora节点接收好多点的数据,觉得这样很有成就感,哈哈哈。

楼主:
当然,我想着都感觉美滋滋,那么来仔细看一下:
01.透明传输:(针对设备相同地址,相同信道的之间通信)。

楼主:
定向传输: (针对地址不同,信道不同的设备之间通信),假如A设备地址为0x1400 信道为0x17 ,B设备地址为0x1234 信道为0x10,则通讯格式如下图,数据形式为:高地址+低地址+信道+用户数据

楼主:
广播与数据监听:完全可以在此模式下实现一对多检测,满足您的好奇心。模块地址设置为0XFFFF,可以监听相同信道上所有的数据传输。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模块工作的地址是多少?所在的信道是多少啊?怎么获取,如何得到?这就是配置模式的作用,通过设置AUX = 0; MOD = 1; 进入配置模式,使用AT指令来查询和修改模块的地址和信道。说干就干,打开串口助手,将模块与STM32F103开发板连接,接线示意图如下,只使用开发板板载的CH340来配置模块。
MOD        AUX        RXD        TXD        GND        VCC
3.3V        悬空        CH340-TXD        CH340-RXD        0V        5V

楼主:
硬件连接示意图如下

楼主:
发送AT指令,模块回复OK ,可以继续对模块进行正常参数配置和查询。

楼主:
补充一下常用的AT命令:
AT命令        含义
AT+ADDR=?         查询设备配置地址范围
AT+ADDR?        查询设备地址
AT+ADDR=        配置设备地址
AT+TPOWER=?         查询发射功率配置范围
AT+TPOWER?        查询发射功率
AT+TPOWER=        配置发射功率
AT+WLRATE=?         查询无线速率和信道配置范围
AT+WLRATE?        查询无线速率和信道
AT+WLRATE=        配置无线速率和信道
AT+UART=?        查询串口配置范围
AT+UART?        查询串口配置
AT+UART=        配置串口
AT+CWMODE=?         查询配置工作模式范围
AT+CWMODE?         查询工作模式
AT+CWMODE=         配置工作模式
AT+TMODE=?         查询配置发送状态范围
AT+TMODE?         查询发送状态
AT+TMODE=         配置发送状态
AT+WLTIME=?         查询配置休眠时间范围
AT+WLTIME?         查询休眠时间
AT+WLTIME=         配置休眠时间

楼主:
Lora模组先按照配置模式来接线
MOD        AUX        RXD        TXD        GND        VCC
3.3V        悬空        CH340-TXD        CH340-RXD        0V        5V

楼主:
两个模块都按照一下方式进行配置。

楼主:
再将Lora模组按照通讯模式来接线。
MOD        AUX        RXD        TXD        GND        VCC
0V        悬空        CH340-TXD        CH340-RXD        0V        5V

楼主:
两个Lora模组测试过程截图如下

楼主:
完成以上步骤之后,基本上证明Lora模组没有问题,可以双向通讯。在此基础之上增加MCU来实现对环境温度的检测。

楼主:
焊接了一个终端电路,硬件部分设计: STM32F103RC +OLED + Lora模组,同时也焊接了一个接受指示灯,如下图:

楼主:
连接的导线,不忍直视………….

楼主:
经过一天代码编写,完成了终端的代码部分:
1.        OLED驱动部分:
I2C1初始化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STM32F103C8T6芯片的硬件I2C: PB6 -- SCL; PB7 -- 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I2C必须开漏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2C_DeInit(I2C1);//使用I2C1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30;//主机的I2C地址,随便写的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400000;//400K
        I2C_Cmd(I2C1, ENABLE);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

楼主:
I2C 写一个字节数据
void I2C_WriteByte(uint8_t addr,uint8_t data)
{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BUSY));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开启I2C1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EV5,主模式*/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OLED_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器件地址 -- 默认0x78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I2C_SendData(I2C1, addr);//寄存器地址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I2C_SendData(I2C1, data);//发送数据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关闭I2C1总线
}

楼主:
写命令
void WriteCmd(unsigned char I2C_Command)//写命令
{
        I2C_WriteByte(0x00, I2C_Command);
}

楼主:
写数据
void WriteDat(unsigned char I2C_Data)//写数据
{
        I2C_WriteByte(0x40, I2C_Data);
}

楼主:
OLED初始化
void OLED_Init(void)
{
        SysTick_delay_ms(100); //这里的延时很重要

        WriteCmd(0xAE); //display off
        WriteCmd(0x20);        //Set Memory Addressing Mode
        WriteCmd(0x10);        //00,Horizontal Addressing Mode;01,Vertical Addressing Mode;10,Page Addressing Mode (RESET);11,Invalid
        WriteCmd(0xb0);        //Set Page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0-7
        WriteCmd(0xc8);        //Set COM Output Scan Direction
        WriteCmd(0x00); //---set low column address
        WriteCmd(0x10); //---set high column address
        WriteCmd(0x40); //--set start line address
        WriteCmd(0x81); //--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WriteCmd(0xff); //亮度调节 0x00~0xff
        WriteCmd(0xa1); //--set segment re-map 0 to 127
        WriteCmd(0xa6); //--set normal display
        WriteCmd(0xa8); //--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WriteCmd(0x3F); //
        WriteCmd(0xa4); //0xa4,Output follows RAM content;0xa5,Output ignores RAM content
        WriteCmd(0xd3); //-set display offset
        WriteCmd(0x00); //-not offset
        WriteCmd(0xd5); //--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WriteCmd(0xf0); //--set divide ratio
        WriteCmd(0xd9); //--set pre-charge period
        WriteCmd(0x22); //
        WriteCmd(0xda); //--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WriteCmd(0x12);
        WriteCmd(0xdb); //--set vcomh
        WriteCmd(0x20); //0x20,0.77xVcc
        WriteCmd(0x8d); //--set DC-DC enable
        WriteCmd(0x14); //
        WriteCmd(0xaf); //--turn on oled panel
}

楼主:
设置起始点坐标
void OLED_Set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设置起始点坐标
{
        WriteCmd(0xb0+y);
        WriteCmd(((x&0xf0)>>4)|0x10);
        WriteCmd((x&0x0f)|0x01);
}

楼主:
全屏填充
void OLED_Fill(unsigned char fill_Data)//全屏填充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8;m++)
        {
                WriteCmd(0xb0+m);                //page0-page1
                WriteCmd(0x00);                //low column start address
                WriteCmd(0x10);                //high column start address
                for(n=0;n<128;n++)
                        {
                                WriteDat(fill_Data);
                        }
        }
}

楼主:
清屏
void OLED_CLS(void)//清屏
{
        OLED_Fill(0x00);
}

楼主:
将OLED从休眠中唤醒
void OLED_ON(void)
{
        WriteCmd(0X8D);  //设置电荷泵
        WriteCmd(0X14);  //开启电荷泵
        WriteCmd(0XAF);  //OLED唤醒
}

楼主:
让OLED休眠 -- 休眠模式下,OLED功耗不到10uA
void OLED_OFF(void)
{
        WriteCmd(0X8D);  //设置电荷泵
        WriteCmd(0X10);  //关闭电荷泵
        WriteCmd(0XAE);  //OLED休眠
}

楼主:
OLED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OLED_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unsigned char TextSize)
{
        unsigned c=0,i;
         c = ch - 32;
   switch(TextSize)
        {
                case 1:
                            OLED_SetPos(x,y);
                             for(i=0;i<6;i++)
                                        WriteDat(F6x8[c][i]);
                break;
                case 2:
                           OLED_SetPos(x,y);
                                for(i=0;i<8;i++)
                                        WriteDat(F8X16[c*16+i]);
                                OLED_SetPos(x,y+1);
                                for(i=0;i<8;i++)
                                        WriteDat(F8X16[c*16+i+8]);
                break;
        }
}

楼主:
OLED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
void OLED_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h[], unsigned char TextSize)
{
        unsigned char c = 0,i = 0,j = 0;
        switch(TextSize)
        {
                case 1:
                {
                        while(ch[j] != '\0')
                        {
                                c = ch[j] - 32;
                                if(x > 126)
                                {
                                        x = 0;
                                        y++;
                                }
                                OLED_SetPos(x,y);
                                for(i=0;i<6;i++)
                                        WriteDat(F6x8[c][i]);
                                x += 6;
                                j++;
                        }
                }break;
                case 2:
                {
                        while(ch[j] != '\0')
                        {
                                c = ch[j] - 32;
                                if(x > 120)
                                {
                                        x = 0;
                                        y++;
                                }
                                OLED_SetPos(x,y);
                                for(i=0;i<8;i++)
                                        WriteDat(F8X16[c*16+i]);
                                OLED_SetPos(x,y+1);
                                for(i=0;i<8;i++)
                                        WriteDat(F8X16[c*16+i+8]);
                                x += 8;
                                j++;
                        }
                }break;
        }
}

楼主:
OLED在指定位置显示汉子
void OLED_ShowCN(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wm=0;
        unsigned int  adder=32*N;
        OLED_SetPos(x , y);
        for(wm = 0;wm < 16;wm++)
        {
                WriteDat(F16x16[adder]);
                adder += 1;
        }
        OLED_SetPos(x,y + 1);
        for(wm = 0;wm < 16;wm++)
        {
                WriteDat(F16x16[adder]);
                adder += 1;
        }
}

楼主:
OLED显示BMP图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 = y1/8;
  else
                y = y1/8 + 1;
        for(y=y0;y<y1;y++)
        {
                OLED_SetPos(x0,y);
    for(x=x0;x<x1;x++)
                {
                        WriteDat(BMP[j++]);
                }
        }
}

楼主:
2.        LORA串口部分:
Lora串口2初始化
/****Lora串口2初始化*****/
/*******TXD PA2**********/
/*******RXD PA3**********/
void Lora_USART_Config()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打开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打开串口2外设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将USART_TX GPIO配置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将USART_RX 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波特率
        USART_InitSt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数据位
        USART_InitSt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停止位
        USART_InitSt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校验位
        USART_InitSt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配置硬件流
        USART_InitSt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USART_InitSt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是能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Cmd(USART2,ENABLE); //是能串口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配置串口的中断源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子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是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LoRa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LoRa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Res;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
        {
                 USART_ClearFlag(USART2, USART_FLAG_RXNE);
           Res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读取接收的数据
                 if(!(LoraUartRxSta&0x8000))       //未接收完成
                 {
                    if(LoraUartRxSta&0x4000)       //已经接收到0x0d  "\r"
                                {
                                   if(Res != 0x0a)
                                         {
                                           LoraUartRxSta = 0;        //接收错误
                                         }
                                         else                        //接收完成
                                         {
                                           LoraUartRxSta |= 0x8000;
                                         }
                                }
                                else                            //还没有接收到0x0d  "\r"
                                {
                                  if(Res == 0x0d)
                                        {
                                                LoraUartRxSta |= 0x4000;
                                        }
                                        else
                                        {
                                          LoraUartRxBuf[LoraUartRxSta&0x3fff] = Res;
                                                LoraUartRxSta++;
                                        }
                                }
                 }
        }
}

楼主:
//接收数据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LoraReceiveBuff
{
        uint8_t LoraId[3];      //ID号
        uint8_t HumiData[3];    //温度信息
  uint8_t TempData[3];    //湿度信息
}LoraReceiveData;

楼主:
void LoraTestData()
{

  OLED_ShowStr(0,0," Node1 ReData",2);
        OLED_ShowStr(0,3,"Temp: ",2);
        OLED_ShowStr(100,3,"C",2);
        OLED_ShowStr(0,6,"Humi: ",2);
        OLED_ShowStr(100,6,"H",2);
        if(LoraUartRxSta&0x8000)
        {
                loradata.LoraId[0] = LoraUartRxBuf[0];
                loradata.LoraId[1] = LoraUartRxBuf[1];
                loradata.LoraId[2] = LoraUartRxBuf[2];
                loradata.TempData[0] = LoraUartRxBuf[3];
                loradata.TempData[1] = LoraUartRxBuf[4];
                loradata.TempData[2] = LoraUartRxBuf[5];
                loradata.HumiData[0] = LoraUartRxBuf[6];
                loradata.HumiData[1] = LoraUartRxBuf[7];
                loradata.HumiData[2] = LoraUartRxBuf[8];
                if((loradata.LoraId[0]=='#')&&(loradata.LoraId[1]=='0')&&(loradata.LoraId[2]=='1'))
                {
                        OLED_ShowChar(60,3,loradata.TempData[0],2);
                        OLED_ShowChar(68,3,loradata.TempData[1],2);
                        OLED_ShowChar(76,3,loradata.TempData[2],2);
                        OLED_ShowChar(60,6,loradata.HumiData[0],2);
                        OLED_ShowChar(68,6,loradata.HumiData[1],2);
                        OLED_ShowChar(76,6,loradata.HumiData[2],2);
                }
                LoraUartRxSta =0;
        }
}

楼主:
是的,正点原子那个Lora模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正点原子那个Lora模组

这个应该是很好用的!你选择PA了吗?就是无线功放?

网友B(2020-05-06):
引用 楼主:
当然,我想着都感觉美滋滋,那么来仔细看一下:
01.透明传输:(针对设备相同地址,相同信道的之间通信)。 ...

我向问一下,软件写这几个字节要怎么写,我用了不同的办法都不行,请指教
uint8_t pData_test1[] = "AB BC CD D1 AA";
uint8_t pData_test2[] = "ABBCCDD1AA";
uint8_t pData_test3[] = "0xAB 0xBC 0xCD 0xD1 0xAA";
uint8_t pData_test4[] = "0xAB0xBC0xCD0xD10xAA";
uint8_t pData_test5[] = "0xAB 0x0A 0xBC 0x0A 0xCD 0x0A 0xD1 0x0A 0xAA 0x0D";
uint8_t pData_test6[] = "0xAB0x0A0xBC0x0A0xCD0x0A0xD10x0A0xAA0x0D";
uint8_t pData_test7[] = "0xABBCCDD1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