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 浮点数取整遇到奇怪值

楼主(2019-08-25):
在KEIL仿真,当遇到浮点数是128.000时,取整得出的数竟然是127,请问是什么情况?Y=(unsigned int)f_temp;

楼主:
其它浮点数取整无问题,就是这个128值出来的数有问题

楼主:
应该是KEIL仿真显示128,但是16进制值是少于128一点点,所以取到127部分

网友A:
不知道啊,所以定义时候就考虑好这些吧,尽量少转换,估计是Keil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B:
开发板数据线出问题了,要不然可以试试

网友A:
编译器还有这个缺陷?多亏我之前没在单片机用过这种操作

网友A:
如果你知道什么是浮点数,二进制怎么表示你就知道了;
如果AB是浮点数,if(a==b)...是不能用的;
你的情况请用四舍五入方法得到整数部份

网友A:
用KEIL 523测试过了,没这个问题啊。 会不会是你别的处理问题?

网友A:
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C:
加个小数就行了
比如 +0.000001

网友D:
不可能到 128!!!

网友E:
有截图不

网友A:
128.000 用浮点数是可以精确表示的, 如果用这样的数值赋值后取整是应该得 128 的.

网友F:
不过如果是计算结果为 128.000, 那就不好说了, 因为这个结果可能是舍入后的结果, 实际上还并没有达到 128.

网友F:
所以, 使用浮点数, 由于不精确表示的原因, 是会有这样的问题的, 要特别留意

网友G:
f_temp 对应的内存或者寄存器的十六进制值是多少?

网友H:
keil什么版本的? 什么MCU?

网友I:
是这样的,比如127.9999显示为128.0,但是取整截取前面就127了

网友J:
可能是舍入后的结果

网友K:
+0.5 再取整

网友L:
换个有符号类型看看。

网友M:
莫非是c51?发错版面了。

网友N:
不明觉厉。要不然分个高低位来表示一下!

网友O:
你是只要整数部分还是想四舍五入取整?如果想四舍五入取整的话,+0.5再取整

网友P:
浮点数是会出现类似这种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