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F767 USART1串口 如何发送数据

楼主(2019-08-25):
ALIENTEK阿波罗STM32F767串口案例是接受到RX的数据再发送  那如何实现直接赋值发送数据?

网友A:
啥意思啊, 直接接收即发送啊?

网友B:
不可能吧,没这个功能啊。

网友C:
你那意思不如直接就接过去,还发来干啥了。

网友D:
直接使用发送的就行。

网友A:
直接给发送buf写入数据。

网友E:
STM32CubeMX 配置串口通信

网友E:
串口的代码怎么写的

网友F: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G:
tx代码网上有的。

网友H:
stm32都是库函数发送即可。

网友I:
你的串口怎么发送就是怎么发送

网友J:
HAL库啊,跟写F1用固件库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