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判断两个按键同时按下

楼主(2019-08-25):
pi, gp, GPIO, IO, abi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5)==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6)==0))      //ÉèÖüü
{
  for(i=0;i<10000;i++);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5)==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6)==0))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5)==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6)==0));
   LcdCommand(0x0f);              //&Iuml;&Ocirc;&Ecirc;&frac34;&raquo; &Atilde;&aelig;&Eacute;è&Ouml;&Atilde;
   DisplayDS13021();
   ScreenNumber=0;
   LcdCommand(0x85);
   SetAddress=0X85;

   SetFlag=1;

  }
}
我是这样写的,不过不太灵敏。我不太会用什么状态机

网友A:
判断任何一个按键触发之后,从新读取一遍所有按键的状态

网友B:
如果是 按下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识别,就看看延时方面,或者其他语句是否带来了较大的延时。可以试试多次判断,短延时

网友B:
这个if里面套个for,for里面又套个if,感觉好怪

网友C:
这么写没什么问题啊。就是两个键同时按下,过一会还是同时按下,就认为是都按下了。
有什么不灵敏的?你能说说看到的现象吗?

网友D:
定时中断里定时读取GPIO状态,**(用内存数组记下,不断循环记,记最近6次)。

主程序中查看**内存,发现连续6次按键A,B 状态都是0 那就是同时按下了。如果发现有不是0的那就不是了。

网友E:
发生中断后,检测两个啊,两个按键的逻辑与。

网友F:
判断按键触发之后,重新读取所有按键的状态

网友G:
先一个口输出(全1),另一个口输入,判断一下
然后反过来过来,之前的输出变输入,输入变输出,最后再根据得到的信息单线输出,判断一下

网友H:
这个使用中断。

网友I:
只能通过扫描实现了。

网友J:
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K:
使用外部中断。

网友L:
两个IO可以接在一个中断上。

网友M:
两个中断同时相应。

网友N:
扫描的速度非常慢了。

网友O:
如果一个中断触发,判断两个IO是否有电平。

网友P:
这样是速度如何怎么判断呢

网友Q:
检测串口可以使用两个IO状态。

网友R:
用逻辑运算

网友S:
引用 楼主:

有任意键按下,延时,再读IO就可以了,
有平常的没有什么区别